s7-200 smart PLC控制三轴步进电机

楼主(2015-11-20):
s7-200 smart PLC控制步进电机(含有步进驱动器),,三个步进电机上面对应三个驱动器,现在需要三个轴XYZ做直线运动,不需要搞什么插补算法,只需走坐标就可以了,从A点移动到B点,先走X轴。然后走Y轴,最后Z下来,然后再次回到初始点,然后做同样的动作

网友A:
这样很容易的吧!!!!!!!!!!!!!!!!

楼主:
,,我要用这款PLC里面的,运动控制功能,

网友B:
200 smart 支持3路脉冲输出了?

楼主:
有运动控制功能,运动控制向导可以生产3路pwm,也可以运动轴组态

网友C:
我记得200系列只支持2轴的呀!

由于不是同步驱动,可以采用继电器做脉冲切换,方案也行

楼主:
有没有可以参考的代码啊,新手刚学这个

网友C:
我手头有一个smart-60MT的,反正是60点的,具体型号忘记了,哪天我测试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手头有一个smart-60MT的,反正是60点的,具...

好的,,

网友D(2016-06-17):
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E:
看看再说好不好,喜欢,学习下

网友F(2016-12-21):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我也需要啊。

网友G:
应该可以用三路脉冲输出做啊

网友H:
我手头有一个smart-60MT的,反正是60点的,具体型号忘记了,哪天我测试一番

好东西,支持

网友I(2017-07-05):
引用 网友H:
我手头有一个smart-60MT的,反正是60点的,具...

是ST60

网友J(2018-01-03):
s7200smart支持三个轴,我做过

网友K:
把回零搞懂就不难了

网友L:
学习来了!学习来了!学习来了!

网友M:
谢谢楼主分享,肯定会有帮助的

网友N: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O(2018-02-08):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0M

网友P(2018-05-07):
看看再说怎么样。很希望这个问题能帮助我。

网友Q:
谢谢分享,非常感谢啦

网友R(2018-06-10):
l楼主有解决吗 ?390972263@qq.com

网友S:
不懂,,s7-200有三路高速脉冲输出口吗?

网友T(2018-11-10):
说得好 发个例子更好

网友U:
怎么还是不够下载呢

网友V(2018-12-22):
这样很容易的吧

网友W:
怎么还是不够下载呢?

网友X(2019-04-06):
顶一个  一个

网友X:
怎么没有不看呆压缩包

网友Y: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学习,赞一个

网友Z(2019-07-13):
可以对X,Y,Z三种组态绝对定位及回零程序,然后再使用步控制将移动过程在程序里面编写逻辑

网友AA(2019-09-2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B:


网友AC:
这个资料很好,谢谢,下来看看

网友AD:
楼主说的这个很容易啊,可以用向导然后调用run或者goto就可以了。

网友AE(2019-12-23):
要用这款PLC里面的,运动控制功能

网友Z:
只要硬件接线OK,直接用软件自带向导功能就可以实现

网友AF(2020-05-01):
正需要呢,谢谢分享

网友:
有解决方案吗,能否让瞅瞅

网友AG(2020-06-16):
引用 网友B:
200 smart 支持3路脉冲输出了?

当然

网友AG:
向导直接组态,生成即可,SM0.0初始化CTRL子程序,有零点调用RESSK,手动MAN子程序,运动到目标位置GOTO子程序(绝对运动模式0,相对运动模式1,绝对运动必须建立参考点。)每一轴调用这4个子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