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动机绝缘电阻值的方法

楼主(2015-11-20):
与变频器配套的电动机长时间放置以及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以后,都要对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值进行测量。

   1.电动机绝缘电阻值的测量

   ①对与变频器配套的电动机绝缘电阻值进行测量时,可以采用绝缘电阻表,但要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压,选用500 V或1000 V的绝缘电阻表。

   ②测量电动机绝缘电阻值时,必须断开电动机与变频器的所有连接线,单独对电动机的绝缘电阻器进行检查。否则,绝缘电阻表的高电压加到变频器电路时,会导致变频器损坏。测得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5 MΩ。如果绝缘电阻值过低,会导致变频器损坏。

   2.外接线绝缘电阻值的测量

   为了防止绝缘电阻表的高电压施加到变频器上,必须将需要测量的外接线拆离变频器后再进行测量。测量方法与电工检测导线的方法完全相同,不多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