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弱磁传感器检测是否有车模拟量的处理?

楼主(2015-11-20):
 霍尼韦尔弱磁传感器检测是否有车模拟量的处理?

特殊功能模块FC105

整定的目的是将工程值变为实数值,这个实数值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频率、温度、压力等等的数值,这样方便计算整理,比如说,我们一个温度传感器的上限下线是-100度到+100度的,PLC采集的数值是-27648到+27648之间,如果PLC采集到13824的数值,通过FC105标定的上限100.0度,双极性。就可以很容易的整定出采集到的是+50.0度这个温度。这样,通过比较指令等等的,可以直接比较浮点数(实数),来执行加温或者降温程序。内部整定还可以将整定出来的值作为显示,通过监视系统告诉我们实时的实际测量值,而不是采集工程值。

FC105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入的功能块,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5,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其中,管脚的定义如下:

IN---------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通道地址,在硬件组态时分配;

HI_LIM---现场信号的最大量程值;

LO_LIM--现场信号的最小量程值;

BIPOLAR—极性设置,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

如果现场信号为4MA~20MA(无极性信号);则设置为0;

OUT-------现场信号值(带工程量单位);信号类型是实数,所以要用MD200来存放;

RET_VAL-FC105功能块的故障字,可存放在一个字里面。如:MW50;

2、
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的处理,该类信号实际值是通道整数值的1/10;

3、
FB41 PID控制模块的使用;

PID模块是进行模拟量控制的模块,可以完成恒压、恒温等控制功能 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PID Control block\FB41,将其调入OB1中,首先分配背景数据块DB41,再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4、脉冲输出模块FB43,该模块是将模拟量转换成比率的脉冲输出。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PID Control block\FB43,将其调入OB1中,首先分配背景数据块DB43,再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将程序下载调试,看PID的温度调节作用如何?如果控制的不好,改变P、I参数!

5、
果现场是阀门等执行机构,只需要将通道地址输入PID的输出通道,如下:

6、如果单独控制变量输出通道,可使用FC106模块,FC106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出的功能块,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6,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目的:FC105的使用

1、
FC105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入的功能块,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5,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其中,管脚的定义如下:

IN---------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通道地址,在硬件组态时分配;

HI_LIM---现场信号的最大量程值;

LO_LIM--现场信号的最小量程值;

BIPOLAR—极性设置,如果现场信号为+10V~-10V(有极性信号),则设置为1,

如果现场信号为4MA~20MA(无极性信号);则设置为0;

OUT-------现场信号值(带工程量单位);信号类型是实数,所以要用MD200来存放;

RET_VAL-FC105功能块的故障字,可存放在一个字里面。如:MW50;

2、
热电偶、热电阻信号的处理,该类信号实际值是通道整数值的1/10;

3、
FB41 PID控制模块的使用;

PID模块是进行模拟量控制的模块,可以完成恒压、恒温等控制功能 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PID Control block\FB41,将其调入OB1中,首先分配背景数据块DB41,再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4、脉冲输出模块FB43,该模块是将模拟量转换成比率的脉冲输出。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

PID Control block\FB43,将其调入OB1中,首先分配背景数据块DB43,再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如下:

将程序下载调试,看PID的温度调节作用如何?如果控制的不好,改变P、I参数!

5、
果现场是阀门等执行机构,只需要将通道地址输入PID的输出通道,如下:

6、如果单独控制变量输出通道,可使用FC106模块,FC106是处理模拟量(1~5V、4~20MA等常规信号)输出的功能块,在 中,打开Libraries\standard library\Ti-S7 Converting Blocks\fc106,将其调入OB1中,给各个管脚输入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