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系列和FR-F740变频的问题

楼主(2015-11-20):
我一个项目采用Q02U的PLC和FR-F740-11K-CHT1的变频,因为第一次采用三菱,且经验不多,我想问下在变频的时候除了电源进线和接电机线,还推荐接那些线,我走485通讯,通过通讯修改频率,请问在程序如何做到,还有就是485如何接线,看手册说接4条线,不知道能不能接两线,谢谢,因接触行业不久,望回答的粗浅点细点,谢谢!PS,手册都有,可有一些还是没看懂!

楼主:
求个人帮我下呗,自顶了~!

楼主:
真没人么??????

网友A:
RS485通讯线一般只有2根:+、-;通讯参数无非就是变频器站号、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数据长度,然后使用指令向“通讯地址”写入“输出频率”!

网友B:
485是半双工通讯,2线就可以了,因为要么在发送,要么在接受,不冲突,不过到设备时,确认发送口和接受口是合并的还是分开的,分开的就把2线同时接到发送口和接受口就行,

网友C:
帮忙顶一下,我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D:
推荐3楼楼主的回答,注意寄存器不要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