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全局c脚本

楼主(2015-11-20):
我想用一个二进制变量作为触发,触发一个累加的全局C脚本,并将累加的值实时显示在棒图中,能实现吗,求大神们指导啊

网友A:
全局C脚本?WinCC只有全局C动作呀,你在C动作中写程序就可以了,然后将结果用SET……函数写到棒图连接的变量中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C脚本?WinCC只有全局C动作呀,你在C动作中写...

我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个问题。全局脚本触发器是变量触发,那我写的程序触发后只是进行一次累加,我需要进行多次累加达到设定的值,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全局C脚本?WinCC...

那就多次满足调用全局动作的条件不就多次累加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

我具体说吧,我在做洗衣机控制面板,先通过“水量”设定水量值(变量shuiwei),在棒图中显示,并保存水量值,然后按“启动”(清0 shuiwei),全局脚本触发器二进制变量置1调用。全局脚本中是累加。因此我只能满足一次触发条件。我是新手啊,想问题不全面,多指导指导啊

网友A:
全局脚本的启动条件为定时触发。

在脚本中:

if 二进制变量{

  变量累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局脚本的启动条件为定时触发。在脚本中:if 二进制变...

这个我也想过,不过定时触发也不能满足设计要求啊,那按完启动之后不是没响应了,必须要等到定时时间到

网友A:
有一点请知晓:WinCC不可能在一个动作中持续执行,这将导致WinCC进程被挂起,所以全局脚本的执行一定会有间隔。

你完全可以使用用户自定义时间来减少间隔时间,但是也有最低的限制,否则WinCC会告诉你定时器负担过重。

即使在真正的洗衣机运行中,水位的上升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一点一点上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请知晓:WinCC不可能在一个动作中持续执行,这...

原来如此。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是不是还是要用变量触发,不然怎么能在按下启动键后就进行进水响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