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运行过程中的故障问题

楼主(2015-11-20):
DCS控制系统如果平时不对其进行维护,很容易会影响性能的稳定性,同时还会大大的减少其使用寿命。因此平时就需要改善系统余量、诊断软件、测试系统负荷量等等,以防在运行过程中DCS出现故障问题。那么DCS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哪些故障问题呢?

  1、通信网络故障:通信网络类故障一般易发生在接点总线、就地总线处,或因地址标识错误所造成。

  2、节点总线故障:节点总线的传送介质一般为同轴电缆,有的采用令牌信号传送方式,有的采用带冲突检测的确良多路送取争用总线信号传送方式。不论采用哪种方式,当总线的干线任一处中断时,都会导致该总线上所有站及其子设备通信故障。

  3、就地总线故障:就地总线或现场总线一般由双绞线组成的数据通信网络。由于其连接的设备是与生产过程直接发生联系的一次元件或控制设备,所以工作环境恶劣,故障率高,容易受到检修人员的误动而影响生产过程。

  4、地址标志的错误:不论是就地组件还是总线接口,一旦其地址标识错误,必然造成通信网络的紊乱。所以,要防止各组件的地址标识故障,防止人为的误动、误改。

  5、硬件故障:DCS系统根据各硬件的功能不同,其故障可分为人机接口故障和过程通道故障。

  6、人为故障:在对系统进行维护或故障处理,有时会发生人为误操作现象,这对于经常进行系统维护或新参加系统检修维护的人员来说都是会发生的。一般在修改控制逻辑、下装软件、重启设备或强制设备,保护信号是最易发生误操作事件。

  7、电源故障:电源方面的问题也较多,如备用电源不能自投,保险配置不合理及电源内部故障等造成电源中断,稳压电源波动引起保护误动及接插头接触不良导致稳压电源无输出;有的系统整个机柜通过一路保险供所有输入信号或一路电源外接负载很大,还的控制电源既未接又未有冗余备用。

  8、干扰造成的故障:干扰造成的故障的事例也不少。系统的干扰信号可能来自于系统本身,也可能来自于外部环境。由于不同的系统对接地都有严格要求的规定,一旦接地电阻或接地方式达不到要求,就会使网络通信的效率降低或增加误码的可能,轻则造成部分功能不正常,重则导致网络瘫痪。

  另外,电源质量同样影响系统的稳定运行。用于系统的电源既要保证电压的稳定,也要保证在一路电源故障时,无扰切换至另一路电源,否则会对系统工作产生干扰。过程控制处理机主/备处理机之间的切换有时也会导致干扰。另外,大功率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如手机、对讲机等在工作时,极易造成干扰,危及系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