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传感器如何进行在线周期检查

楼主(2015-11-20):
智能型电磁流量计是依托规范的制造体系而开发的,其先进的设计理念保证了产品的高精度和高可靠性,与老式电磁流量计相比,其拥有测量精度高,可靠性强,稳定性好,功能齐全,使用寿命长等优点。
测量仪表必须在受控状态下运行,故必须定期检定。流程工业的中、小口径流量仪表一般都设旁路管和相应的截止阀,而且仪表一旦调试完毕投入运行后,一般不允许停止输水,所以不大可能卸下流量传感器,离线送实验室在流量标准装置上检定。为了使电磁流量计的测量在一段时间内正确可靠而又不影响管网输水,给水行业常采取在线检查和验证的方法,代替定期离线周期检定。
1、检查电极绝缘电阻和衬里状况。
要检查电极绝缘电阻、衬里完好性或附着层状况,对于小口径仪表只能从管线上卸下检查。对于大口径仪表则要放空测量介质后,从人孔进入管道观察。擦干电极和衬里内表面,不留液渍,干燥之。用500V DC兆欧表分别测量两电极对地的绝缘电阻。若衬里附着层必须清除之,按积层厚度确定今后清洗间隔周期。电极绝缘下降很大部分是传感器受外界潮气或浸水所致,有时候用热吹风排除潮气即可恢复。若确实是绝缘破坏了,如电极泄漏,只能调换传感器,返制造厂修理。
2、检查励磁线圈绝缘电阻。
励磁线圈及其接线端子受潮后励磁回路对地绝缘下降,会引入共模干扰信号,使转换器零点漂移,影响测量精确度。在实践中,由于疏忽大意,接线盒未密封好,如电缆线引入端末安装密封垫圈,引入潮气,使接线端子绝缘下降是经常发生的故障案例。用热吹风机吹干端子,通常绝缘就可以提高或恢复到出厂时绝缘等级,故障就可消除。
3、测量励磁线圈铜电阻。
用高精度数字万用表或惠斯登电桥测量线圈电阻,必要时要作温度系数修正。测量值与仪表档案值比较,确认线圈导通良好的无匝间短路等现象。事实上出现线圈匝间短路现象几率是很低的。这项检查和转换器励磁电流检查一起,可间接评估流量传感器的磁场强度是否有变化。
4、检查信号回路绝缘和励磁回路/信号之间绝缘。
此项检查目的也是评估因绝缘下降而引入的干扰。检查信号回路时,信号线要临时与电极脱开。发生绝缘下降的原因很多,接线盒未密封进入潮气是常见的原因。
5、检查电极接触电阻。
测量电极与液体接触电阻值可以间接评估电极和衬里层表面大体状况,如电极表面和衬里层是否附着沉积层,沉积层是导电性的还是绝缘性的。流量传感器的电极接触电阻应在新装仪表调试好后立即测量,并记录在案。以后每维护一次测量一次,分析比较这些数据将有助于判别仪表故障原因。
电极与被测介质的接触电阻值取决于接触面的大小(即电极端面的大小)和被测介质的电导率。
测出的电极接触电阻值与原测量值比较,若不一致时,可能有以下不同的趋势:
(1)电阻值增加。表明电极表面有绝缘层覆盖。
(2)电阻值减少。表明电极表面附有导电的沉积层,或电极绝缘性能下降。
经验表明,两电极的接触电阻值是接近的。两电阻值之差应小于10%~20%。否则则说明两电极表面附着层绝缘性不一,或一个电极信号回路绝缘有较大下降。
电极接触电阻可用指针式万用表在充满被测介质时分别测量每个电极端子与地之间的电阻而得。测量时应注意以下各点:
(1)测量两个电极的阻值时,测量棒极性必须相同,即固定用一根测量棒接电极,另一测量棒始终接地。
(2)要比较前后二次定期检查测量值时,必须用同一型号的万用表,并用同一量程。
用万用表测量电极接触电阻不是测量准确值的方法,只是大体的值。准确测量必须用数字电桥。
(3)电阻值应在测量棒接触接线端子的最初瞬时间读取指针偏转的最大值,测量值应以最初一次为准。反复测量会因极化作用引起测量值不一。

网友A(2015-12-27):
这文章得顶

网友B:
反复测量会因极化作用引起测量值不一。这个也影响测量精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