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电缆问题

楼主(2015-11-20):
欧姆龙CPIH PLC 编程电缆可以用一般打印机的线连接,可是我把打印机的线连到电脑上却无法显示COM口,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好意思啊,这个本来就是USB连接,哈哈哈哈

不过有问题可以给我来电或者4008204535

网友B:
是没有驱动么,一般安装软件的时候驱动就自动装好了

网友C(2015-12-21):
可能是驱动没有安装,我第一次使用欧姆龙下载程序时也是没装驱动,折腾了半天,后来打技术支持的电话,安装了驱动才搞定的

网友D:
习交流,鉴于本人水平有限,难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给予批评指正,以便修正改进,达到共同进步!谢谢!fdsaa

网友E(2016-04-11):
一般安装软件的时候驱动就自动装好

网友F:
软件安装结束,就有驱动程序,打印机的线属于usb线,不会看到com口

网友G:
我表示飘过,看了看他们的回应该解决了吧复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