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韩光分享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器如何选择

楼主(2015-11-20):
  一般情况下,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是需要配备控制器的,因为这样可以实现对两路电源过欠压、过欠频等功能故障的检测和实现检测出故障后的自动转换。

  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下,客户可以选择不带控制的末端型双电源,但是也是需要配置控制回路的,还要设置两路电源的互锁功能,互锁功能就是锁定常用电源和备用电源不能同时使用。不配置控制器的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其实已经失去了一部分的功能,比如自投自复、自投不自复、手动切换、自动切换等等。这个时候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就只在有电和没电两种情况下进行装换。

  客户在选择控制器的时候,切勿盲目的以为功能越多越好,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控制器的功能大致有自投自复、自投不自复、手动切换、自动切换、切换延时、远程脱扣、欠压、过压、欠频、过频等等。客户应该从现场的实际需求来考虑,具体需要哪些功能就选择哪些功能,因为一般情况下来说,功能和结构越多,相对的稳定性就不会越不好,所以切勿盲目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选择控制器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几个方面。

  1、工作段位的选择:双电源自动转换开关和控制器都有二段位和三段位的区别,本体是几段位的,控制就要对应着选择几段位的。这是必须的选择,不可以想交换。

  2、安装方式的选择:控制器可以选择和本体安装在同一底板,或者选择安装在柜门上。和本体安装在一块底板或者是安装在本体上方的话,比较节省空间,这样的体积是最小的。如果安装在柜门上,可以在不打开柜门的情况下就看到控制器上所有的电源信息,也可以直接在控制器上进行手动的控制。

  3、显示方式的选择:控制器的显示当时现在主要有指示灯显示和液晶显示屏显示。

  4、接线方式的选择:有普通接线式和专用航空插式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产品是新一代PC级自动转换开关电器,产品采用平面布局设计,纵向进出线,板前接线方式,由一个电磁系统驱动同轴旋转,触头系统为单刀双掷的并排同步动作的立体结构,外加透明防尘绝缘罩,美观大方,动作可靠。

使用范围

       产品额定绝缘电压690V,额定频率50Hz,额定工作电流32A?630A。 用于紧急供电系统中两路电源之间的转换,以保证重要负荷(如消防) 连续可靠工作。其主要用于国家规定的一级负荷,适用于高层建筑、 邮电消防、煤矿船舶、化工冶金、工业流水线、医疗卫生、军事设施 等要求提供不间断正常供电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