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F卡程序读取到电脑里

楼主(2015-11-20):
请教下,三菱plc机器给了三张CF程序卡,我是否能导入GX Developer里查看学习,或有什么方法,谢谢各位

楼主:
还有,我电脑里的GX-D程序是中文版的,CF卡上的程序是日文的,电脑是否能正确显示

网友A:
用中文软件打开日文程序注释显示是乱码的,需要经过翻译软件方可正常显示,当然里面也许会有日文,但总比乱码好,毕竟有些汉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中文软件打开日文程序注释显示是乱码的,需要经过翻译软...

是否能用CF读卡器,读取查看

可以的话,请您略微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