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缆选型

楼主(2015-11-20):
电机电缆选型:

一般可按如下计算公式计算:

I=P/(1.732×U×cosφ×η)

cosφ-功率因数

η-效率

网友A:
谢谢楼主,给你100个赞!!

网友B:
真的很不错。全面呵呵

网友C:
电机电缆的选择不只是与电机电流有关,还与电缆长度、敷设方式和环境、电机运行方式等有关,初选电缆后还要进行电压降和热稳定校核,真正选好电缆还是比较复杂的。我选择电缆一般还要进行运行经济性核算,也就是电缆运行损耗核算,损耗很大,就要增加电缆截面,经验是,不管电缆多长,一条电缆发热损耗不要超过1KW.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给你100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