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DS-08A12

楼主(2015-11-20):
 各位老大请指教,本人有三台安川伺服。一上电就烧车电阻(白色的水泥电阻)确定是CPU板的故障,请问那个原器件坏了。

网友A:
      这个估计要找专业维修的才能检查知道吧,不单是某一个电阻问题吧?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建议联系我司售后:021-36567900*611。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