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轧,共同探讨

楼主(2015-11-20):
590直流调速器控制,速比,卷筒直径,支撑辊直径都没有错误,钢带绷紧后,主机一提速,收卷就感觉跟不上,会在钢带两边起波纹,差不多30CM长,然后恢复正常,再加速依然出现。想不明白

网友A:
加速过猛了吧,收卷感应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速过猛了吧,收卷感应不过来,

没有啊,加速很慢的,收卷的斜坡时间已经搞到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加速过猛了吧,收卷感应不过来,     内容的回复:没有啊,加速很慢的,收卷的斜坡时间已经搞到2了

收卷斜坡取消吧,或者在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加速过猛了吧,收卷感应不过来,     内容的回复:没有啊,加速很慢的,收卷的斜坡时间已经搞到2了     内容的回复:收卷斜坡取消吧,或者在改小

已经搞到0.3了,主机搞到60了,收卷电机太猛,55KW,料太薄了,差不多0.05,张力补偿不会做

网友B:
加速时间过慢,提高加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时间过慢,提高加速时间

收卷已经搞到0.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P改小点看看……

怎么也是搞速度环的比例增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