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定位指令,一直往一个方向运动,

楼主(2015-11-21):
各位走过路过您好,小弟也还在摸索中,最近做用一个文本显示器控制两个plc(eh3)来控制六个电机控制器(b2)运动,用dzrn回原点,ddrva进行定位,目前碰到两个问题:

(1)dzrn回原点完成后,绝对零点怎么确定,一直不懂

(2)利用ddrva指令进行定位,输入10或者-10都是往同一个方向运动,领域ddrva k0 来找零点,没什么用,反而接着按照原来方向运动,不解。

麻烦懂的各位,不吝赐教,不胜感谢。谢谢!

网友A:
麻烦懂得各位,不吝赐教,不胜感谢。谢谢!

网友B:
(1)近点开关安装在哪里,不好说!牵涉到“减速定位”的重复精度。

(2)ddrva是绝对位置,它以“当前位置”作为参考;决定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

1.指令中,第一个参数大于目前相对位置时,第四个参数为OFF;

2.指令中,第一个参数小于目前相对位置时,第四个参数为ON;

网友C(2015-12-31):
前一段时间用绝对定位也是一直一个方向走不停,后来各一个扫描周期再触发定位指令就能停,改变方向了,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