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换屏问题

楼主(2015-11-21):
公司用昆仑通态触摸屏有点小问题,打算买个一样型号的新的替换,想用U盘把原工程拷贝出来直接下载到新的屏上不知道具体该怎样操作?   还有用普通的U盘操作可以吗?

网友A:
普通的盘即可, 具体见手册

网友B:
  这个操作过程其实很简单的,那个操作手册上也有的

    1,普通的U盘即可,插在触摸屏的后背。

    2,将屏断电重启在进入系统的时候,点击一下屏进入那个CE就的操作过程。

网友C:
可以的,U盘插上,断电,按着,等进入系统界面了备份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