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如何计算

楼主(2015-11-21):
FX3G-1DA-BD,分辨率(4~20MA)0~2000. 假如我要输出10MA,是不是直接给出数字量1000?如果分辨率(0~20MA)0~2000,是不是数字量1000才是对应10MA?

分辨率(4~20MA)0~2000的情况下,如果A/D转换后对应一个范围6400~32000。设模拟量输出电信号为10MA,A/D转换后对应数字量是多少呢?16000吗?怎样计算出来?

网友A:
(10-4)/(20-4)X(2000-0)

网友B:
分辨率(4~20MA)0~2000的情况下,如果A/D转换后对应一个范围6400~32000。设模拟量输出电信号为10MA,A/D转换后对应数字量是多少呢?16000吗?怎样计算出来?

这个对应范围应该是西门子200PLC的吧。

其实4-20对应6400-32000,根据数学计算公式就知道10MA对应的AD数字

网友C:
这个需要画一下曲线图,你就明白了

X3G-1DA-BD,分辨率(4~20MA)0~2000. 假如我要输出10MA,是不是直接给出数字量1000?如果分辨率(0~20MA)0~2000,是不是数字量1000才是对应10MA?

答,是0-2000对应4-20,1000对应10

分辨率(4~20MA)0~2000的情况下,如果A/D转换后对应一个范围6400~32000。设模拟量输出电信号为10MA,A/D转换后对应数字量是多少呢?16000吗?怎样计算出来?

32000/20*10=16000

网友D:
(32000-6400)/(20-4)*10=16000

算式中的10就是电流值,你想算几mA电流对应的值,就乘几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画一下曲线图,你就明白了X3G-1DA-BD,...

网友F: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XY函数啊Y=KX+b根据(4-20MA)0-2000算出K=125.b=-500.公式Y=125X-500.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清楚,

学习会方法不管多少数值都可以自己计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XY函数啊Y=KX+b根据(4-20...

 为什么要减500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XY函数...

 4K+b=0

 20K+b=2000

根据以上两个等式算出:16K=2000,K=125

根据4K+b=0,K=125算出:b=-500

因此:Y=125K-500

网友G:
4K+b=0

 20K+b=2000

根据以上两个等式算出:16K=2000,K=125

根据4K+b=0,K=125算出:b=-500

因此:Y=125K-500

西门子的有自己的模拟量程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