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金行业生产管理(MES)系统

楼主(2015-11-21):
需求确认:

1、物料管理范围:成品、半成品;

2、管理环节范围:订单管理、生产管理、车间管理、仓库管理;

3、可以快速查询指定产品在仓库存货及车间的在制情况;

4、可以根据订单来控制每一个加工环节的生产,生产完成数据的收集可以方便冲销订单,及时反应订单的生产完成情况;

5、要求可以按订单对产品质量及生产数量进行跟踪追溯;

6、使用条形码技术提升运作效率(及时性、准确性)。

条形码管理方案选择:

全面条形码管理——跟踪订单中每一个产品

如果需要对每一个产品进行质量跟踪,必须为每一个产品贴上一个唯一的条形码卷标,当客户回馈质量问题时,系统就可以快速准确地找出其对应的生产每一个环节及生产时间;

条形码的编码可以根据物料编号代码(客户图纸编号)及客户订单号代码再加上序列号的原则来编码,打印条形码卷标则可以在客户确定订单后根据其数量来进行;

在开始管控的环节(水处理之前)必须为每一个产品贴上条形码卷标;

在每一个交接环节(比如:半成品收货、完工转料、完工入库、半成品损耗等),就使用数据采集器对每一个产品的条形码进行采集,然后上传到系统中对应的模块,系统将会根据条形码找出其对应的物料编号及订单号并进行汇总。

全面条形码管理的要求是:

每个产品必须可以有合适的地方贴标签;

所贴标签在加工处理过程中不能损坏,否则无法读出。

全面条形码管理的优点是:

可以全面准确快速跟踪每个产品的生产过程与产品质量;

使用采集器可以使用数据输入过程快而准确。

全面条形码管理的不足之处是:

需要一定的成本投入;

有些产品可能因为无法贴条形码标签而不能纳入管理。

条形码辅助产品及订单管理-跟踪订单每一项产品

如果不需要严格跟踪追溯每一个产品的质量及生产情况,但依然需要清楚的知道每个订单每一订货项的完成情况,这样可以不必须为每一个产品编一个唯一的条形码,只需要为每一订单的每一订货项编一个条形码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条形码的内容包含了物料编号及订单号;

条形码的编码可以根据物料编号代码(客户图纸编号)及客户订单号代码原则来编码,打印条形码卷标则可以在客户确定订单后,打印的数量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如果每一个产品都需要贴,那就要打印与订货数量一样的标签份数,如果只是贴在产品的中转箱或外包装上,则可以打印少量的标签就可以了;

在开始管控的环节(水处理之前)必须贴上条形码卷标,可以贴在产品上也可以贴在中转箱或外包装上,必须按订单数量进行区分;

在每一个交接环节(比如:半成品收货、完工转料、完工入库、半成品损耗等),就使用数据采集器对产品的条形码进行采集,可以采用多次扫描的方式或手工数数输入采集器的方式进行数量统计,然后上传到系统中对应的模块,系统将会根据条形码找出其对应的物料编号及订单号并进行汇总;

条形码辅助产品及订单管理的要求是:

每个产品订货项需要编一个唯一的条形码;

所贴标签在加工处理过程中不能损坏,否则无法读出。

条形码辅助产品及订单管理的优点是:

可以准确快速跟踪产品订货项的生产过程与完成情况;

可以采用采集器自动扫描计数或手工输入数量的方式;

产品的条形码不需要贴在每一个产品上,不适合贴条形码的产品可以贴在中转箱或外包装上,可以一样纳入条形码管理。

条形码辅助产品及订单管理的不足之处是:

不能具体跟踪追溯到每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及质量情况。

条形码辅助产品管理-跟踪每一类产品

如果不需要严格跟踪追溯每一个产品的质量及生产情况,也不需要掌握每一订单的生产完成情况,只对每一个生产环节的完成数量及待加工数量进行统计查询,就可以只为每一个物料编号编一条形码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条形码的内容只包含了物料编号的信息;

条形码的编码可以根据物料编号代码(客户图纸编号)来编码,如果要统一条形码的长度,进行一个物料编号与条形码对应转换就可以了,打印条形码标签则可以在客户确定订单后,打印的数量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如果每一个产品都需要贴,那就要打印与订货数量一样的标签份数,如果只是贴在产品的中转箱或外包装上,则可以打印少量的标签就可以了;

在开始管控的环节(水处理之前)必须贴上条形码卷标,可以贴在产品上也可以贴在中转箱或外包装上,不需要按订单进行区分;

在每一个交接环节(比如:半成品收货、完工转料、完工入库、半成品损耗等),就使用数据采集器对产品的条形码进行采集,可以采用多次扫描的方式或手工数数输入采集器的方式进行数量统计,然后上传到系统中对应的模块,系统将会根据条形码找出其对应的物料编号并进行汇总。

条形码辅助产品管理的要求是:

每个物料编号需要编一个唯一的条形码;所贴标签在加工处理过程中不能损坏,否则无法读出;

条形码辅助产品管理的优点是:

可以准确快速跟踪产品生产过程与完成情况;

可以采用采集器自动扫描计数或手工输入数量的方式;

产品的条形码不需要贴在每一个产品上,不适合贴条形码的产品可以贴在中转箱或外包装上,可以一样纳入条形码管理;

因为不需要区分订单,在贴卷标时所耗的时间更短。

条形码辅助产品管理的不足之处是:

不能具体跟踪追溯到每一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及质量情况,也不能跟踪客户订单的完成情况;

管理方案分析:

1、以上3种方案,所能达到的管理水平由高到低,相对应成本及工时的投入也是由高到低的,同时对人员的素质水平也是由高到低的;

2、贵公司可以根据自己需要达到的管理水平及投入成本进行综合考虑,选择适合自己现阶段的条形码管理方式。

配合条形码管理改进点:

1、条形码标签时条形码管理的基础,必须做到条形码标签的准确性;

2、若物料有比较大的外包装箱且摆放位置不定,应在外包装箱上贴上条形码标签;

3、若物料是摆放在固定的货架上,每次摆放的位置一定要与货架上的标签一致,不得随意摆放占用附近空位导致物料混乱;

4.若有可能会经常占用其它位置摆放的情况,应在物料外包装上贴上标签。

可行性与必要性:

1、从技术上分析,条形码的打印与读取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技术上完全可靠可行;

2、从管理上分析,对人员的要求不高,只要经过简单的操作培训就可以了;

3、实行条形码管理后,管理层可以掌握主动性,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后,可以通过条形码辅助管理与达到准确规范运作。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