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问题10个步进加一个伺服怎么控制

楼主(2015-11-21):
现在有个方案要用10个步进一个伺服来做

用PLC做

步进只能发脉冲 用什么PLC可以更简单方便点

网友A:
同问

不过汇川有8路高速输出的PLC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B:
通过扩展定位模块,基本上所有的PLC都能控制11轴。就看楼主对哪家的控制方式比较熟悉了。

网友C:
坐等高手来解答!,来学习的

网友D:
可以具体说说谁家的伺服和步进么?具体的方案配置还得和你的工艺有关系,每台步进和伺服之间是否需要联动,如果不需要联动可以用高速继电器切换来用就不需要10路脉冲了

网友E:
信捷有10轴的PLC,11个的话可以用2个组485网!

用三菱组485网需要4台(三菱FX3GA-40MT可以控制3轴,如果采用扩张定位模块价格更贵)

网友E:
用西门子200组485网需要6台(200可以控制2轴,如果采用扩张定位模块价格更贵)

网友E:
个人建议用CPU组485网,相对成本划算

网友F:
对,组网成本低,总共十一轴输出。

数控机床电控设计开发、工控自动化设计开发、电工电子开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用PLC收发差分信号http://shop1447377447884.168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