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c设置临时ip总是出错

楼主(2015-11-21):
怎么解决呢 大神们!!!在不换系统的前提下!谢谢!!!

楼主:
ge RX3i 系统喔 !!!用的ETM001 大神些!!!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通用的吗?好像论坛用的人不多,看看手册!

网友B:
我也是初学者,不知楼主为什么要用临时IP?设置固定IP地址的方法:在ETM001硬件设置中写好你的IP地址,子网掩码 。然后用串口下载硬件配置和程序,COM口不要选错(你的串口线插的那个口),这个过程时间有点长。下载好后下线,再用以太网连线:填写你设置的IP地址注意不要和电脑的IP一样,但要在同一段位(如192.168.1要一样),这样就能连接了!

我是新手不知能不能帮到你,同时期待大神们,指点指点,共同学习!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因为我没串口线 只有网线!!!公司大神回来 直接搞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因为我没串口线 只有网...

 能分享解决的方法吗?共同学习,我们也用PAC  RX3i 系统,前几天我也碰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搞了好几天,初学很累啊!谢谢!

楼主:
设临时ip的话 一定要把无线和其他的网线关了!用pme设置临时ip,软件提示错误的话,有可能已经连上了!要用windows 自带的cmd ,去ping一下!就是ping plc的ip地址,连上的话,有回复的,就能看到到底连上没

网友C(2016-03-15):
请使用xp系统,第一次设置ip的时候windows7不能设置临时ip

网友D(2016-04-29):
我也是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E(2016-11-20):
同样遇到这问题,已经困扰了我2天了,现在还没连上,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