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电动机铭牌谁帮忙分析

楼主(2015-11-21):
今天晚上遇到一台电动机,铭牌看不清楚

楼主:
这张清楚一点!!!!!!!

楼主:
此电动机坏了,用Y型75KW-6极,星三角启动方式,居然代替不了!

网友A:
反的…三角形是启动星型是结束

网友B:
这是一台55KW 6极电机,角接220V,星接380V,用任何55KW6极电机都可以代替。不过,电源应该是三相380V,而不是三相220V电源。不能用原来的启动装置。

网友B:
目前我们常用的电机是:△/Y 380V/660V。   你那台电机是:220/380,这种线圈接法和电压与4KW以下电机一样。

网友C:
居然是前苏联的古董,CCCP哈哈。

网友D:
如果是三相220V则用三角形接法,380V则用星形接法。

网友E:
问题是75kw电动机星三角启动替代后运行不正常!

网友F:
绝对启动后运行不正常的,此电机是220/380,国产电机多事380/660星三角降压启动,如果你更换为220/380的75千瓦的六级电机,使用原来的启动方式就可以,没有变化

网友G:
这台电机如果不加装380/220变压器,只能采用自耦减压启动柜启动!因为星形接法本来电压就是380V,与我国0.4KV市电接驳也就是全压启动呀!

楼主:
故障原因:1、要么星三角启动电路有问题,2、要么星三角启动时间过短,3、要么负载轴瓦有卡滞现象,4、要么6条D型传动带太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此电动机坏了,用Y型75KW-6极,星三角启动方式,居...

 电机增大了,星三角启动装置要重新调试

网友I:
既然换电机,直接换55kW6极380电机,把原来启动器拆除,换一台75kW(考虑重载)软启动器就OK

网友J:
国产电机三角380V 星型660,你可将电机接成三角380V用自耦变压器逐级启动。重负载不能用星三角也不能用软启动,可用变频器启动。

看照片这个电机好像是转子绕线式的,换的电机如果也是绕线式的,可用频敏电阻器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