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结构

楼主(2015-11-21):
请教各位前辈,下图是什么结构,连轴器下面是变速箱吗,那个横着的圆型是什么,感谢赐教!

网友A:
会不会是蜗轮蜗杆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蜗轮蜗杆结构啊

谢谢,蜗轮蜗杆肯定是,但这个结构想不明白!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B:
看这个结构,好像是由两组蜗轮蜗杆减速机构组成,中间部分除轴承外,中间轴上应该含有一个蜗轮和一个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结构,好像是由两组蜗轮蜗杆减速机构组成,中间部分...

谢谢!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就是由涡轮和蜗杆实现连接啊

网友A:
转轴上带着蜗杆,中间你标注的应该就是涡轮,涡轮和齿轮箱连接不就很简单了啊

网友C:
多来几个视图就看得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轴上带着蜗杆,中间你标注的应该就是涡轮,涡轮和齿轮箱...

谢谢,这个是产品的介绍,零件应该都在了,所以不明白电机如何与蜗杆连接,看不出来!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再思考思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来几个视图就看得清楚了

感谢您的答复,视图只有这两个,多了也许就明白了,在此感谢!

网友D:
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