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5伺服开机超速

楼主(2015-11-22):
目前我用松下A5伺服,脉冲+方向控制,系统断电长时间后,重新上电启动时找原点,开机的瞬间伺服会超速,但是短时间断电后再上电不会有这种现象。有两台伺服安装在一起,只有一台有这种现象。请问一下各位大大,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换一台驱动器,判断到底是伺服还是电机有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