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6极电动机重负载星三角启动多少启动时间最佳

楼主(2015-11-22):
这两天被这台75KW电动机整惨了!星三角启动重负载设定多少时间为好啊?请教各位老电工师傅,工控专家。

网友A:
印象中以前有个项目就是星三角接法,好像是2秒左右的。

网友B:
就2秒吗?时间太短了吧?

一般是电动机的容量开方后的数值乘以二后再加上四就是星三角转换时间。

比如说30KW电机。将30开方的数值是5.5,乘以二后再加上四就是15秒。

具体你可以用一个钳形表测一下电流的变化,然后再调整。

网友C:
星三角只能使用在轻负载。这么大的电机又是重负载,不能用星三角启动,各种各样的怪问题都会出现,最常见的总断路器经常跳闸,或熔断器熔断、接触器触点损坏等等缺相烧电机。重负载应使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

如果已经用了星三角,没办法时间转换时间只能1-2秒,熔断器额定电流需要电机的额定电流4-5倍,因为是重负载星形时功率只有三角时的三分之一,可能根本就启动不了,所以转换时间只能控制在1-2秒真正的启动将在三角形时满功率完成启动。电网的压降会被电机启动时拉到很低,同回路中的日光灯都会熄灭。

网友C:
像这种重负载电机启动目前最好方法是变频器启动。第一功率是满功率的,加减速时间可控,启动时也不会将电网的压降拉至欠压。在电机转速频率接近全速时甩开变频器。也可将变频器一直连接控制全程,也能对电机起到确实保护。与星三角启动同样重负载启动也不能用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三角只能使用在轻负载。这么大的电机又是重负载,不能用...

感觉很有道理啊!实践中,重负载星三角时间长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