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寄存器

楼主(2015-11-22):
大神告诉下~松下 FP-X  FP-XO -      FPOR  保持  继电器 和寄存器 使用范围

网友A:
松下的没接触过,楼主找个对应手册看看

这个在编程手册上都会描述。

网友B:
我用过FPOR-C14  以前做项目时使用的,但是没有用到掉电保持功能,只做过模拟量转换和一些开关量转换

网友C:
手册上应该有吧,没可以用过,不过其他品牌的手册上都查!

网友D:
我很久以前用过  早忘记了

网友E:
FP-X 的掉电保持寄存器是DT32710-32764共55个,如果用备份电池的话那就可以设置很多

很多内部继电器是R2470-255F共12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