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步进电机做位置控制的方案求助

楼主(2015-11-22):
有一个设备用步进电机驱动丝杆带一个工件来回在滑台上移动,位置最多有400个,但是整个行程除以这个位置数又不是一个整数,每次的行程是一样的,整个行程也不是固定的,换一个工件之后要重新计算,很多时候算出来都不是整数,要如何来计算这个数具和设计这个程序,如果去掉小数点后面的,积累误差有时候就可能很大,用绝对位置控制,计算量有非常大,还要来回走,希望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位置不是整数没关系,脉冲数是整数就行了

楼主:
这样会出现积累误差,400个位置,最极限的话要差399个脉冲,总的位置是不能变的

网友B:
可以把原点位置放在中间啊,这样误差会减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