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PLC接线方式

楼主(2015-11-23):
谁可以提供下西门子S7-300PLC,自控柜的接线图及详细说明呢?谢谢啦

网友A:
一般都有导轨,电源PS,CPU,通讯处理器,通信接口,I/O模块,变频器,电源/变压器,继电器,电路器,接触器,端子排,线槽,电磁阀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网友C(2016-01-18):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问的,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网友D:
好东西一起用好事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