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电机,PLC选型时用晶体管还是继电器类型

楼主(2015-11-23):
谢谢!~刚接触学习不太懂!~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如果是用外部端子控制,那么是用继电器类型的。

如果是通讯控制和模拟量控制,那么与这个没有关系。

个人观点啊。

网友B:
继电器的就够用了,楼上不是说了吗,但是楼主如果用脉冲信号,必须晶体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变频器,如果是用外部端子控制,那么是用继电器...

 如果是同一个品牌,采用晶体管比较灵活,因为一个品牌之间能够很好兼容,不同品牌之间看实际配置选用晶体管或者继电器

网友D:
变频器的信号输入端是光耦,有的变频器还是双向光耦,所有PLC用晶体管型合适。

网友E:
开关键还是看看楼主是想用通讯控制,还是用控制端控制,还是用模拟口控制。楼上几位老兄都说的比较全了,楼主自己选择以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关键还是看看楼主是想用通讯控制,还是用控制端控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