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机不能和电脑连接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11-23):
请问:手机不能和电脑连接了是怎么回事?前天才发现的,以前一直都好用的。

楼主:
现在不能和电脑通讯了,却可以在电脑接口充电!

网友A:
手机有USB连接选项,没点连接,就只能是充电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机有USB连接选项,没点连接,就只能是充电状态。

有时候数据线里面的电源线是好的(部分数据线是4根线一样,还有部分电源线较粗,数据线较细,)但是数据线断了

网友C:
我的三星手机用数据线连接不上手机,只能充电,USB调试选项打开了,也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三星手机用数据线连接不上手机,只能充电,USB调试...

三星手机比较特殊。真的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我的三星手机用...

连着几个手机都是三星的,现在决定以后再买手机不买三星了,我的电脑系统有问题了,无线网卡不好使了,不能创造WIFI,现在手机照片如果想传到电脑,必须要先发到邮箱里,再下载到电脑,麻烦死了,手机不能用wifi,用邮件发照片就要走套餐流量,三星手机太坑人了!

网友E:
有线连接的话可能是驱动出现了问题或者连接线坏了;

无线连接的可以重新安装无线驱动,或者更换无线WIFI

网友F:
我的小米以前都可以用线和电脑连接,现在不行了,只能用无线连接

网友G:
不能连接,如果可以的话,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H:
一般我以前是修手机的安装驱动就行了啊!

网友I:
貌似出了连,还能有QQ里的我的电脑吧,也能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