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变频器GFF故障

楼主(2015-11-23):
最近遇到一台三基A-15KW变频器,带动空电机5.5KW,运行正常,电流显示2.6A。但现场带动15KW电机运行即报警GFF接地故障,断开电机,测量输出电压正常,电机检测也正常,现场更换一台15KW变频器带动正常。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是变频器内部电路故障,需要维修的话联系我,价格优惠,联系电话:15522581658

网友B:
变频器检测回路有问题,需要维修!

网友C:
变频器硬件故障,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

专业维修各种品牌变频器、伺服放大器、驱动器、CNC数控系统、直流调速器、直流电源、射频电源、工业电源、触摸屏、PLC、工业电路板、伺服电机

精修品牌:伦茨、富士、安川、三菱、西门子、贝加莱、丹佛斯、AB、ABB、伊顿、伟肯、CT、科比、三洋、松下、SEW、欧陆、力士乐、LUST、发那科

联系方式:广州明望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www.mwzdh.cn

黄工:13450393089

QQ:455922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