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电气绘图软件

楼主(2015-11-23):
有个能画电气图的软件,大家能告诉我吗?

网友:
CAD2007或其它软件+电气图库

网友A:
楼上都能用还有就是电子图版,EPLAN

网友B:
比较通用的是AutoCAD,然后自己做块,慢慢的充实自己的电气图库就行。

如果想弄高级点的,应该是eplan吧。入门应该比cad慢一些。

网友C:
我就用CAD,其它的我也不会用。

楼主:
CAD和电子图版我会的,好像还有个软件,画PLC啥的好画,叫啥名我不记的了

网友D:
CAD \设计师、电子图版、EPLAN、word、绘图板、PS。反正是只要是你熟悉的都可以用来画图。

网友E:
CAD电气版画一般的图没什么问题,就是有些元件要自己画。

网友F:
大多数朋友回答正确了

就是1个630A塑壳  2个400A塑壳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就用CAD,其它的我也不会用。

网友G:
CAD \设计师、电子图版、EPLAN、word、绘图板、PS。反正是只要是你熟悉的都可以用来画图。如有需要可以去淘宝店乐水工控生活找找。

网友H:
感觉还是EPLAN方便,他可以导成CAD和pdf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感觉还是EPLAN方便,他可以导成CAD和pdf

网友J:
最牛逼还是solidworks electrical.

网友K(2018-03-18):
CAD \设计师、电子图版、EPLAN、word、绘图板、PS。反正是只要是你熟悉的都可以用来画图。如有需要可以去淘宝店乐水工控生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