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选型遇到的问题,求释疑

楼主(2015-11-23):
如下的技术要求,请高手释疑:

馈线塑壳断路器     额定电流   1*630+2*400

没看明白这个额定电流是什么意思   请高手告知  谢谢

网友A:
630A一个?400A2个?这样标识,是不是代表有三个输出馈线,一个630A的回路,2个400A的断路器回路。

网友B:
是不是,配电箱里装一个额定电流630A的断路器,装2个额定电流400A的断路器,断路器为塑壳断路器

网友C:
一般图纸在主线路边上标注断路器的型号和参数,如果是配电柜还有铜牌或者软线连接的规格。

网友D:
断路器的电流规格有2个,一个是触头电流,也有叫框架电流、额定电流;另一个是整定电流,是断路器保护动作的电流。

网友E:
应该是1个630A的2个400A的可以结合系统原理图看一看,应该能对上。

网友F:
注意馈线塑壳断路器中的馈线二字,就是馈线上装一个630,两个400的。

网友G:
如李老师所说的,应该是有一个框架电流,一个额定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1个630A的2个400A的可以结合系统原理图看...

认为,这位大侠说的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断路器的电流规格有2个,一个是触头电流,也有叫框架电流...

李侠,楼主问的是 1*630+2*400,您的回答好像有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断路器的电流规格有2个,一...

问题好像不是断路器数量。

网友I:
没有将在一个断路器上这样标注电流的,塑壳断路器一般标注一个框架电流(系列),再标注一个热脱扣过载保护电流,楼主说的应该是指一个配电柜单元里面安装一台630A、两台400A的馈电塑壳断路器,但是缺少保护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