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XH系列PLC

楼主(2015-11-23):
FPXH系列PLC用哪个编程手册,是FPX还是FPX0,

网友A:
基础指令都差不多的,特殊指令稍微有些区别

网友B:
有专用的手册  如果你找不到 留下邮箱

楼主:
343012098@163.com,谢谢啊

网友C(2016-09-17):
基础指令都差不多的,特殊指令稍微有些区别 一般找FP的

网友D:
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 哦哦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