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地址问题

楼主(2015-11-23):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通道地址定义规则是什么?用FROM指令还是TO指令,指令中m1,m2怎么计算。

网友A:
先看手册,,这东西三言两语说不清。。

网友B:
from是读取,to是写入。可以看下101例或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C:
m1是扩展模块的编号,第一块是K0;m2是控制寄存器地址,手册上有。不过,要用好、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