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接地要求

楼主(2015-11-23):
标准接地电阻规范要求:
1、独立的防雷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10欧;
2、独立的安全保护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3、独立的交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4、独立的直流工作接地电阻应小于等于4欧;
5、防静电接地电阻一般要求小于等于100欧。

6 共用接地体(联合接地)应不大于接地电阻1欧。

【避雷针的地线属于防雷保护接地,如果避雷针接地电阻和防静电接地电阻都是按要求设置的,那么就可以将防静电设备的地线与避雷针地线接在一起,因为避雷针的接地电阻比静电接地电阻小10倍,因此发生雷电事故时,大部分雷电将从避雷针地泄放,经过防静电地的电流则可以忽略不计。】

接地分三种

保护接地: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混凝土、电杆等,由于绝缘损坏有可能带电,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危及人身安全而设的接地。1Ω以下

防静电接地:防止静电危险影响而将易燃油、天然气贮藏罐和管道、电子设备等的接地。

防雷接地:为了将雷电引入地下,将防雷设备(避雷针等)的接地端与大地相连,以消除雷电过电压对电气设备、人身财产的危害的接地,也称过电压保护接地。

注意的是.三种接地要分离设置.

接地线的标识

区分                        线别                        接地体规定

保护接地线                  黄绿双色线                三种接地体间的距离必须大于20米

防静电接地线                绿色线

防雷接地线                  镀锌圆钢

接地要求: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小电阻接地系统时,保护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R≤2000/I (12.4. 1-1)
式中 R――考虑到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Ω);
I――计算用的流经接地网的人地短路电流(A)。
2 当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系统时,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要求:
1)高压与低压电气装置共用的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且不宜超过4Ω:
R≤120/I (12.4.1-2)

2)仅用于高压电气装置的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
式要求,且不宜超过100,:
尺≤250/I (12.4.1-3)
式中 R――考虑到季节变化的最大接地电阻(Ω);
I―计算用的接地故障电流(A)。

3 在中性点经消弧线圈接地的电力网中,当接地网的接地
电阻按本规范公式<12.4.1―2)、(12.4.1―3)计算时,接地故障电流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对装有消弧线圈的变电所或电气装置的接地网,其计算电流应为接在同一接地网中同一电力网各消弧线圈额定电流总和的1.25倍;
2)对不装消弧线圈的变电所或电气装置,计算电流应为电力网中断开最大一台消弧线圈时最大可能残余电流,并不得小于30A。

4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当接地网的接地电阻达到上述规定值,技术经济不合理时,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可提高到30Ω,变电所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可提高到15Ω,但应符合本规范第12.6.1条的要求。

低压系统中,配电变压器中性点的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Ω。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当达到上述接地电阻值困难时,可采用网格式接地网,但应满足本规范第12.6.1条的要求。

配电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向建筑物供电的配电变压器安装在该建筑物外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接地网的接地电阻符合公式(12.4.3)要求且不超过4Ω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网。电气装置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R≤50/I (12.4.3)
式中 R――考虑到季节变化时接地网的最大接地电阻(Ω);
I――单相接地故障电流;消弧线圈接地系统为故障点残余电流。
2)低压电缆和架空线路在引入建筑物处,对于TN-S或TN-C-S系统,保护导体(PE)或保护接地中性导体(PEN)应重复接地,接地电阻不宜超过10Ω;对于TT系统,保护导体(PE)单独接地,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Ω;
3)向低压系统供电的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工作于小电阻接地系统时,低压系统不得与电源配电变压器的保护接地共用接地网,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应在距该配电变压器适当的地点设置专用接地网,其接地电阻不宜超过4Ω。
2 向建筑物供电的配电变压器安装在该建筑物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对于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不接地、消弧线圈接地和高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压器保护接地的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大于4Ω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网;
2)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工作于小电阻接地系统,当该变压器的保护接地网的接地电阻符合本规范公式(12.4.1―1)的要求且建筑物内采用总等电位联结时,低压系统电源接地点可与该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网。

保护配电变压器的避雷器,应与变压器保护接地共用接地网。

保护配电柱上的断路器、负荷开关和电容器组等的避雷器,其接地导体应与设备外壳相连,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

TT系统中,当系统接地点和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已进行总等电位联结时,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可不另设接地网;当未进行总等电位联结时,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应设保护接地的接地网,其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R≤50/Ia (12.4.6-1)
式中 R――考虑到季节变化时接地网的最大接地电阻(Ω);
Ia――保证保护电器切断故障回路的动作电流(A)。
当采用剩余动作电流保护器时,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R≤25I△n如 (12.4.6-2)
式中 I△n--剩余动作电流保护器动作电流(mA)。

IT系统的各电气装置外露可导电部分的保护接地可共用接地网,亦可单个地或成组地用单独的接地网接地。每个接地
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下式要求:
R≤50/Id (12.4.7)
式中 R――考虑到季节变化时接地网的最大接地电阻(Ω);
Id――相导体和外露可导电部分间第一次短路故障故障电流(A)。

建筑物的各电气系统的接地宜用同一接地网。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其中最小值的要求。
架空线和电缆线路的接地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低压TN系统中,架空线路干线和分支线的终端的PEN导体或PE导体应重复接地。电缆线路和架空线路在每个建筑物的进线处,宜按本规范第12.2.2条的规定作重复接地。在装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后的PEN导体不允许设重复接地。除电源中性点外,中性导体(N),不应重复接地。
低压线路每处重复接地网的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Ω。在电气设备的接地电阻允许达到l0Ω的电力网中,每处重复接地的接地电阻值不应超过30Ω,且重复接地不应少于3处。
2 在非沥青地面的居民区内,10(6)kV高压架空配电线路的钢筋混凝土电杆宜接地,金属杆塔应接地,接地电阻不宜超过30Ω。对于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的低压架空线路和高低压共杆的线路除出线端装有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者除外,其钢筋混凝土电杆的铁横担或铁杆应与PEN导体连接,钢筋混凝土电杆的钢筋宜与PEN导体连接。
3 穿金属导管敷设的电力电缆的两端金属外皮均应接地,变电所内电力电缆金属外皮可利用主接地网接地。当采用全塑料电缆时,宜沿电缆沟敷设1~2根两端接地的接地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