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510TV4CN触摸屏程序编程线和方法

楼主(2015-11-23):
给位大侠:能提供一下MT510TV4CN触摸屏的程序下载线和方法吗?本人是菜鸟,回复酬谢

网友A:
     建议先查看一下手册。

    线就使用一般的 标准 通讯线就可以,将 屏与 PG 相连,将写好的程序编译正确就就可以下载

网友B:
线比较简单

2 3 5  7  8 5

QQ 380311035

网友C:
我对于触摸屏是一个菜鸟,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非常感谢大哥的热心帮助!我刚刚拿到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