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数控车床

楼主(2015-11-23):
一台新的车床,之前加工都正常的。上周五,操作工粗车一个工件,用了两把刀。周六日断电。今天开机继续精加工,发现加工不到工件,重新对刀后发现两把刀x.z方向均偏差5~6毫米不等。

fanuc 0i td  x轴绝对值编码器,光栅闭环,z轴绝对值编码器,无闭环。开机不回零。

现在确认的一点是,x轴到主轴中心处时位置确实为0点,z的零点无法确认是否有变动。

有没有哪位老师遇到过?

网友A:
我是搞维修的,加工编程操作不是很熟悉,但可以给你一点提示。只是我的理解:应该是循环命令造成的,一个工件的装夹开始加工,一个循环命令加工到结束,是通过循环记忆来达到的,机床在不断电情况下循环补偿一直是相加的。就是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程序加工暂停不丢失循环补偿记忆,但在断电后循环补偿回到了初始补偿位置。所以在开机后相当于循环从头开始。所显示位置应该是循环初始坐标。是否有零点漂移直接可以从机械坐标中显示出来。可以做个试验!

对于我的理解:粗加工循环程序应与精加工循环程序是两个分开的循环加工程序,两个循环初始坐标。

网友B(2016-02-29):
机床回零故障,差一个螺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床回零故障,差一个螺距!

如何回零的过程说下,发生了什么故障。回零差一个螺距至少PS会报警的。或者回零到不了零点位即报500号警。发那科的什么系统各系统报警情况是有很大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