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液位仪表故障的判定方法

楼主(2015-11-23):
第一、替换法。要求有两台同型号远传磁翻板液位计的仪器或有足够的备件。将一个好的备品与故障机上的同一元器件进行替换,看故障是否消除。

    第二、排除法。通过拔插机内一些插件板、器件来判断故障原因的方法。当拔除某一插件板或器件后仪表恢复正常,就说明故障发生在那里。

    第三、并联法。把一块好的IC芯片安在要检查的芯片之上,或者把好的元器件(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与要检查的元器件并联,保持良好接触,如果故障出自于器件内部开路或接触不良等原因,则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排除。

    第四、对比法。要求有两台同型号的仪表,并有一台磁性浮子液位计是正常运行的。使用这种方法还要具备必要的设备,例如,万用表、示波器等。按比较的性质分有,电压比较、波形比较、静态阻抗比较、输出结果比较、电流比较等。

    第五、观察法。利用视觉、嗅觉、触觉。某些时候,损坏了的元件会变色、起泡或出现烧焦的斑点;烧坏的器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气味;短路的芯片会发烫;用肉眼也能观察到虚焊或脱焊处。这种方法更适合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

    第六、敲击手压法。当我们遇到玻璃板液位计运行时好时坏的情况,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应用敲击手压法。所谓的“敲击”就是对可能产生故障的部位,通过小橡皮鎯头或其他敲击物轻轻敲打插件板或部件,看看是否会引起出错或停机故障。所谓“手压”就是在故障出现时,关上电源后对插的部件和插头和座重新用手压牢,再开机试试是否会消除故障。如果发现敲打一下机壳正常,再敲打又不正常时,最好先将所有接头重插牢再试,若伤脑筋不成功,只好另想办法了。

网友A:
好帖!精华奖励。

网友B:
经验之作,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C:
很实际的经验,对现场维修人员有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经验之作,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E(2016-06-29):
很实用,感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F(2017-08-21):
如果是超声波液位计,如果设的盲区过小,可能会某天就测不了液位了,在使用超声波液位计时量程大,盲区也大,一定要选择量程合适的液位计,否则选个大量程的,可能测量不了小范围的液位。

网友G(2018-01-22):
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说的都是对的,楼主发的都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