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指示灯与继电器是关联吗

楼主(2015-11-23):
三菱PLC输出指示灯与继电器是关联吗,PLC输出灯不亮,是不是 是因为继电器触点接触不好原因

楼主:
一台设备坏了,求各位大虾指教一下

网友A:
输出灯亮,表示有输出,如果没输出则是继电器坏了,有时继电器粘死了的情况下,输出灯没亮也有输出,最好是监控程序看!

网友B:
这个,指示灯是一个驱动芯片,输出是通过光耦隔离输出的,也就是2个不同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指示灯是一个驱动芯片,输出是通过光耦隔离输出的,...

PLC输出指示灯与继电器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