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和交流接触器的选择

楼主(2015-11-23):
        小弟最近要做几台设备,电气图有了,不过是以前的一个搞电子的弄的,看起来比较简单,最近设备要改造,可是小弟电气设计经验不足,   目前一台设备用了四台400W伺服,一台750W伺服,电源进来后直接通过了一个32A的断路器,然后就是32A的交流接触器,在就是所有元件和电机供电了。、弄了一台运行也没什么问题,不过总觉得不靠谱,   小弟想请教下,伺服电机需不需要每个单独接一个断路器,一般伺服电机不是都有过电流保护的么,还有就是断路器和接触器我就各用了一个在总进线处。也没有其他的保险丝之类的,还有就是用了2个开关电源,开关电源需要单独断路器保护么,开关电源是给板卡和直流小电机供电的,需要在直流电路中加入保险丝么 。小弟电气设计经验不足,希望大家帮帮,谢谢。    像这样一个用了五台伺服、一张板卡。两个开关电源,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断路器和接触器我仅仅用在了主电路,其他地方是不是也需要加,还有没有其他方面需要改进和保护的。谢谢各位。

网友A:
最好发不到求助板块,以求助的形式让大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