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连接Siemens PLC的常用方式(一)

楼主(2015-11-23):
一.WINCC使用CP5611通讯卡通过MPI连接PLC

前提条件

I)通过CP5611实现PLC系统与WINCC6.0通讯的前提条件是在安装有WINCC的计算机上安装CP5611通讯板卡。

II)使用STEP7编程软件能够通过MPI正常连接PLC。

1.STEP 7 硬件组态

STEP7设置MPI通讯,具体步骤不在此详述,可参考如下图1.1示:

图1.1

注意:

1.新建一个MPI网络用来通讯,设置MPI网络的地址和波特率,且记住,在随后的设置中需要匹配。

2.安装CP5611通讯板卡

安装CP5611,并安装驱动程序,具体CP5611的安装过程和注意事项可参考如下链接: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26707026

3.添加驱动程序和系统参数设置

打开WINCC工程在Tag Management-->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MPI

右键单击MPI,在弹出菜单中点击System Parameter,弹出System Parameter-MPI对话框,选择Unit标签,查看Logic device name(逻辑设备名称)。默认安装后,逻辑设备名为MPI

如图1.3所示:

图1.2

图1.3

4.设置Set PG/PC Interface

进入操作系统下的控制面板,双击Set PG/PC Interface图标。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的下拉列表中选择MPI (WINCC),如图1.4所示,而后在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的列表中,点击CP5611(MPI),而后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的下拉列表中显示:MPI (WINCC)àCP5611(MPI),如图1.5所示:

图1.4

图1.5

设置CP5611的通讯参数,点击Proerties….按钮,弹出Properties-CP5611(MPI)属性对话框,设置参数,如图1.6所示:

重要的参数如下所示:

Address:

CP5611的地址(MPI地址必须唯一,建议设置为0)

Transmission Rate:

MPI网络的传输速率(默认为187.5Kbps)您可以修改,但必须和实际连接PLC的MPI端口的传输速率相同)

Highest Station Address:

MPI网络的最高站地址(必须和PLC的MPI网络参数设置相同)

图1.6

诊断MPI网络,点击Diagnostic…按钮,进入诊断对话框。如下图所示:Test按钮点击后,显示OK表示CP5611工作正常。点击“Read”按钮后,将显示所有接入MPI网络中的设备的站地址,如果只能读到自己的站地址,此时,请查看MPI网络和硬件连接设置,只有成功读取到CPU的站点地址,才能进行以下的步骤,否则,不可能建立通讯。

5.添加通道与连接设置

添加驱动连接,设置参数。打开WINCC工程在Tag Management-->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MPI,右键单击MPI,在下拉菜单中,点击New Driver Connection,如图1.7所示,在弹出的Connection properties对话框中点击Properties按钮,弹出Connection parameters-MPI属性对话框,如图1.8所示:

图1.7

图1.8

图1.9

重要的参数如下所示:

Station Address:MPI端口地址

Rack Number:CPU所处机架号,除特殊复杂使用的情况下,一般填入0

Slot Number:CPU所处的槽号

注意:如果您是S7-300的PLC,那么该参数为2,如果是S7-400的PLC,那么要根据STEP7项目中的Hardware软件查看PLC插在第几号槽内,不能根据经验和物理安装位置来随便填写,可能的参数为2、3、4(主要是依据电源的大小来决定)否则通讯不能建立。

6.连接测试与通讯诊断

通过WINCC工具中的通道诊断程序WinCC Channel Diagnosis即可测试通讯是否建立。注意:此时PLC必须处于运行状态,老版本的PLC必须处于RUN-P或者RUN状态,WINCC必须激活运行,根据图1.9所示的位置,进入通道诊断工具,检测通讯是否成功建立。如图1.10所示,绿色的“√”表示通讯已经成功建立。

图1.10

图1.11

至此WINCC使用CP5611通讯卡通过MPI连接PLC的过程完毕。
二.WINCC使用CP5611通讯卡通过PROFIBUS连接PLC

前提条件

1.通过CP5611实现PLC系统与WINCC6.0通讯的前提条件是在安装有WINCC的计算机上安装CP5611通讯板卡.

2.将所要连接的PLC的端口设置为PROFIBUS通讯协议,对于MPI/DP类型的端口尤其重要。

I.STEP 7 硬件组态

使用STEP 7软件组态PLC的硬件信息,将相应的板卡在Hardware进行硬件组态,选择你将要连接WINCC的对应端口,如果其类型为MPI/DP,则需要将端口指定为PROFIBUS,如下图2.1所示:

图2.1

点击上图所示的Properties…按钮,如下图所示:

图2.2

A.设置该PROFIBUS端口的地址为2

B.点击New按钮,在Subnet下新建一个PROFIBUS网络,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设置参数,如图2.2所示:

其中重要参数如下:

Highest PROFIBUS Address:

指整个PROFIBUS网络中的最高的站点地址,默认为126,可作修改。

Transmission Rate:

PROFIBUS网络的通讯速率,整个网络中所有站点的通讯波特率应当一致。

Profile:

具体的传输协议的设置,这里我们使用DP。

图2.3

其他设置可根据您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设置。

2.安装CP5611通讯板卡

安装CP5611,并安装驱动程序,具体CP5611的安装过程和注意事项可参考如下链接: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en/26707026

3.添加驱动程序和设置系统参数

打开WINCC工程在Tag Management-->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PROFIBUS

右键单击PROFIBUS,在弹出菜单中点击System Parameter,如图2.4所示,弹出System Parameter- PROFIBUS对话框,选择Unit标签,查看Logic device name(逻辑设备名称)。默认安装后,逻辑设备名为CP_L2_1:,如图2.5所示:

图2.4

图2.5

4.设置Set PG/PC Interface

进入Windows操作系统下的控制面板,双击Set PG/PC Interface图标,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的下拉列表中选择CP_L2_1: 如图2.6所示,而后在Interface Parameter Assignment Used:的列表中,点击CP5611(PROFIBUS),而后在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的下拉列表中显示:CP_L2_1:àCP5611(PROFIBUS),如图2.7所示。

图2.6

图2.7

设置CP5611的通讯参数,点击Proerties….按钮,弹出Properties-CP5611(PROFIBUS)

参数。如图2.8所示:

重要的参数如下所示:

Address:

CP5611的PROFIBUS地址

Transmission Rate:

PROFIBUS网络的传输速率(您可以修改,但必须和实际连接PLC的PROFIBUS端口的传输速率相同)

Highest Station Address:

PROFIBUS网络的最高站地址(必须和PLC的PROFIBUS网络参数设置相同)

Profile:

设置具体通讯协议,这里使用DP

图2.8

诊断PROFIBUS网络,点击Diagnostic…按钮,进入诊断对话框。如下图所示:Test按钮点击后,显示OK表示CP5611工作正常。点击Read按钮后,将显示所有接入PROFIBUS网络中的设备的站地址,如果只能读到自己的站地址,此时,请查看PROFIBUS网络和硬件连接设置,只有成功读取到CPU的站点地址,才能进行以下的步骤,否则,不可能建立通讯,如图2.9所示:

图2.9

5.添加通道与连接设置

添加驱动连接,设置参数。打开WINCC工程在Tag Management-->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PROFIBUS,右键单击PROFIBUS,在下拉菜单中,点击New Driver Connection,如图2.10所示,在弹出的Connection properties对话框中点击Properties按钮,弹出Connection parameters-PROFIBUS属性对话框,填入参数,如图2.11所示:

图2.10

图2.11

重要的参数如下所示:

Station Address:(通讯模块的IP地址)

Rack Number:CPU所处机架号,除特殊复杂使用的情况下,一般填入0

Slot Number:CPU所处的槽号

注意:如果您是S7-300的PLC,那么该参数为2,如果是S7-400的PLC,那么要根据STEP7项目中的Hardware软件查看PLC插在第几号槽内,不能根据经验和物理安装位置来随便填写,可能的参数为2、3、4(主要是依据电源的大小来决定)否则通讯不能建立。

6.连接测试与通讯诊断

通过WINCC工具中的通道诊断程序WinCC Channel Diagnosis即可测试通讯是否建立。注意:此时PLC必须处于运行状态,老版本的PLC必须处于RUN-P或者RUN状态,WINCC必须激活运行,根据图2.12所示的位置,进入通道诊断工具,检测通讯是否成功建立。如图2.13所示,绿色的“√”表示通讯已经成功建立。

图2.12

图2.13

至此WINCC使用CP5611通讯卡通过PROFIBUS连接PLC的过程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