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通电就报CPF06

楼主(2015-11-23):
安川616G5通电就报CPF06 好修么,参数可以初始化,第一次2220确认初始化后重新通电正常,但几十秒后还是报06,再次初始化重新上电后就立即报06。

换了另一台机子的主板就好,可以确定是主板问题,,没有接任何卡,刚开始接了PG卡,但拔了PG设定成无PG模式还是报CPF06。

接触器吸合,参数都能改,感觉不是太大问题,不知如何下手,怎么修呢?

楼主:
手册:

CPF06
Option Error
选择卡连接异常
选择卡的端子接触不良电源OFF后再插入
变频器或选择卡不良交换不良品

网友A:
换主板要注意主板的版本号   版本号相差大的话是不行

楼主(2015-12-30):
已解决,的确是主板选择卡接口有问题,拿手电照着仔细看到接口里面有一点铜锈,清理了重新上电试了一段时间都正常。。。看来安川保护还是很灵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