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f灯常亮,求教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23):
今天因为需要一个模拟量输入,所以新加了一个模块,然后重新硬件组态然后下载,结果plc显示sf灯常亮,硬件诊断结果如图。没有加模块之前没有报错。这个项目是cpu315-2dp与丹弗斯fc360的profibus总线通讯。

求各位大神指点方法

网友A:
   亲,你是模拟量模块加入,是什么型号?在 硬件中进行了正确的组态 吗 ?

   还有你要将你截图的第二项,PLC 缓冲区诊断的信号发出来看呀,你这个只是 PLC 信号 是看不出故障点是什么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是模拟量模块加入,是什么型号?在 硬件中进行了正确的组态 吗 ?    还有你要将你截图的第二项,PLC 缓冲区诊断的信号发出来看呀,你这个只是 PLC 信号 是看不出故障点是什么呀 ?

我就把cp343往后挪了一个位置插入了模拟量模块,硬件组态里面的先后顺序和序列号都和实际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