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选型推荐

楼主(2015-11-23):
目前仪表选型遇到问题,各位专家给指导一下:液位计选型,介质:重油,类似原油,粘度高;介质温度:最高120℃;防爆二区使用;连续量;4~20mA输出;关键是有油气用雷达等液位计易干扰;

网友A:
怪话二王,出来接客。。。。。

网友B:
对找怪话二王吧,他那里好像有这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友C,出来接客。。。。。

大白天脱裤子——遵命!。。。嘎嘎嘎 。。。

 。

 。

没有更得当选择的时候,可考虑采用全管集气取压法,让传感器膜片不接液测量液位

参阅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网友C,出来接客。。。。。...

感觉好复杂,不知用磁致伸缩液位计行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网友C,出来接客。。。。。... 内容的回复!感觉好复杂,不知用磁致伸缩液位计行不行

呵呵,复杂么?。。。一个液相探头一个气相探头组成一套液位计,有啥复杂呢?。。。俺贴那图上有7套液位计,说事7种液相取压方法。。。呵呵

高温退磁,黏稠粘管挂料。。。磁致伸缩的浮球一旦卡住不动弹呢,您做维护,不停炉清罐行么?

所以有浮子的东东,都够呛吧

楼主(2017-02-22):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

 谢谢专家

网友D:
学习了,但是还有点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