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忙推荐几家做平衡机的厂家吗?

楼主(2015-11-23):
我们公司最近想采购用作电机转子动平衡测试的平衡机,但对这个行业不太熟悉,只知道上海一家叫申克的公司貌似是大品牌价格也很贵,
熟悉的朋友麻烦多推荐几家做动平衡机的厂家,谢谢!

网友A:
意大利的Balance,国产的杭州集智动平衡也很不错。申克平衡机就德国产的。希望对你有用。请千万不要选日本的。

网友B:
我们用的申克的,感觉他的机构做的比较厚实,考虑比较周全。以前公司用的是个什么计量院的,机构简单,计算部分是电脑软件做的。

网友C:
 我公司电动机综合保护装置具有磁平衡式差动保护,说明书也详细介绍了磁平衡式差动保护的原理和调试方法,整定方法以及接线方法,具体说明书你可联系我公司工作人员索要,下面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磁平衡差动保护的工作原理

什么是磁平衡差动保护

  磁平衡式差动保护,又叫自平衡式差动保护,是利用磁平衡原理实现差动保护的一种方法,磁平衡式差动保护包含三组自平衡互感器以及三个电流继电器。其基本原理是将电动机每相定子绕组始端和中性点端的引线分别入、出磁平衡电流互感器的环形铁芯窗口一次。

   在电动机正常运行或起动过程中,流入各相始端的电流与流入中性点端的电流为同一电流,对于磁平衡电流互感器而言,该电流一进一出,互感器一次安匝为零,即一次励磁安匝处于磁平衡,则二次侧不产生电流,保护不动作。当电动机内部出现相间短路或接地故障时,故障电流破坏了电流互感器的磁通平衡,二次侧产生电流,当电流达到规定值时起动电流继电器,继电保护使电动机配电柜内的断路器跳闸,切除电动机电源,达到保护电动机的目的。

磁平衡差动保护和传统纵联差动保护的比较

  传统纵联差动保护,其原理是在发电机中性点侧与出口开关侧装有两组变比相同的电流互感器,按环流法连接将该相的差流回路接入电流继电器,在正常或保护范围外发生短路故障时,中性点与出口侧的电流数值和相位都相同,差流回路没有电流或极小,继电器不会动作;而当保护范围内发生故障时,将产生一个回路差流,当其超过电流继电器整定值时即启动发电机纵差保护动作。电动机正常运行和外部故障情况下,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回路差电流为零,保护装置不会动作。而当电动机发生内部故障时,差电流很大,此时保护动作。显然,要实现电动机三相纵差动保护,则需要6个电流互感器与3个电流继电器。

  为了保证差动保护动作的灵敏性和外部故障的可靠性,纵差动保护一般都采取比率制动方法。现场运行经验表明,传统纵差动保护受互感器特性的影响,可能会发生误动。例如当控制室离电动机操作现场很远时,中性点侧CT要承载过多电缆电阻负载,这样会使得其提前进入饱和,从而差电流增大,保护误动。

  我公司具有非常完善的差动保护产品线,差动保护产品有995变压器差动保护装置;996电动机差动保护装置,997线路光纤差动保护装置,998发电机差动保护装置,992两圈主变差动保护装置,993三圈主变差动保护装置,994线路差动保护装置等产品,如果你需要,请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将会派出专业的工作人员为你排忧解难!

本文出自:http://www.weijizongbao.com/jishu/247.html 请转者注明出处

网友D(2016-09-08):
上海申曼动平衡机厂

上海市嘉定区沪太路7488弄55号

网友E:
苏州璟丰机电有限公司 www.szjfjd.com

网友E(2016-12-27):
苏州璟丰机电有限公司 http://www.szjfjd.com/

苏州璟丰机电有限公司是长期服务于工业自动化领域的专业系统集成商,为客户提供研发设计,量身定制, 批量生产等系统的解决方案,以及技术合作等服务。
公司拥有专业的设计团队,所提供的方案具有高性价比、 最合理性、先进性的特点.
我们的宗旨是:创新、务实、服务、共进。公司已为:军工、冶金、医疗、半导体、 工业CT、生命科学、机械制造、玻璃加工、TFT搬运、智能仓储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等行业服务过。
目前致力于 发展:高速高精的直线电机模组(包含:单轴、双轴、龙门单双驱等机构),PARKER全线产品,以及非标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