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注意事项分享

楼主(2015-11-24):
电磁继电器是众多控制器件中的一种,常见于一些自动控制电路中。实际上它就是用于通过低压低电流控制高电压大电流的场合。不过规格的电磁继电器虽然从外观上看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基本结构形式和原理是一样的!这里并不讨论与介绍这些。在这里,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如何用好电磁继电器这个问题!下面,我从自己的工作中,作出几点经验总结:

1. 关于接触电阻的问题

  电磁继电器的触头间的接触电阻一般都是毫欧级别的,容量小的电磁继电器一般是不会大于200毫欧的,而大容量的电磁继电器则更小,一般20几毫欧,对于使用环境通风不好的情况下,接触电阻当然要越小越好,这样有助于降低电磁继电器的温升,因为热损耗少!

2. 关于吸合释放电压问题

  这个问题往往会被技术人员所忽略!吸合电压高好呢,还是低好呢,其实很难说,不过你可以通过做实际寿命测试得出结论。就拿我们公司用过的一款12V的电磁继电器来说吧,我们实测,吸合电压在7.5V-6.9V,这个范围,继电器的寿命确实比其他范围的要好!但是这个结论、数据并不适合任何一款12V的电磁继电器!但是我们起码要重视这个吸合释放电压对电磁继电器实际寿命的影响!

3. 关于线包两端的二极管

    其实这一点谁都知道!提这个是想顺便说说,就是在给线包通电到断电的这一个过程中,线包会感应出一个电动势,这个可能会是一个干扰源,电路板布线要注意,一些隔离手段可能是必须的!

4. 关于触头所带负载大小问题

  触头的负载大小一般按照产品的规格书上使用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实际使用时的负载类型可能会跟规格书上的不一样,所以要注意!一般产品规格书上说的负载大小是按阻性负载计算的!有些应用场合,可能会是感性的或是容性的,这些场合下,可能要降额使用,以免继电器过早老化损坏!

5.关于触头并联使用问题

    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想到用两个或多个继电器并联来扩大整体的容量!实际上,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如果是电子式的开关器件,并联使用是可以的,因为它们的开关时间是纳秒级别的!而电磁继电器,都有一个吸合释放时间,并且与电子式的开关器件相比,相差很大!电磁继电器的吸合释放时间一般都是毫秒级别!假如并联使用,有些继电器先吸合/释放,有些慢,快的,就会有可能严重过载,进而损坏!

6.关于常开触头与常闭触头寿命的差异

    就我使用过的继电器来看,同一个继电器,在带相同负载的情况下,其常开触头要比常闭触头寿命长!这一点大家可以做做实验看看!

7.关于抗摔性能

    在实际运输,安装电磁继电器的过程中,要注意不要让电磁继电器从高处掉落,或剧烈的振动,因为那样会导致内部结构出现越位,影响正常的工作参数!

8.关于继电器吸合释放过程的抖动问题

    从继电器实际的结构来看,触头的切换,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由于动触头是铆压在一磷铜片上的,会有一定的弹性,所以在触头切换接触的瞬间,会抖动,回跳,这点可以通过示波器来证实!所以,在实际的电路中,这个固有的缺点,也许会带来不必要的干扰!

网友A:
注意事项很多啊!如果设计人员在工艺上更完美一点,那就好很多!

网友B:
电磁类继电器(包括交流接触器)组成控制电路,还要注意吸合释放时间的配合问题,就是所谓时间争夺,由于电磁类继电器吸合释放需要时间,触点有接触压缩行程,因此,逻辑上没有问题的电路,连接成实际电路,往往不能正常工作,在PLC中编程好用的梯形图逻辑,在电磁继电器电路不一定好用,联锁关系复杂的,越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