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串口控制

楼主(2015-11-24):
现有台达伺服驱动器(ASD-B2-0221-B)和伺服电机(ECMA-C20602HS)。 我想请教一下 可不可以通过串口通讯利用工控机直接控制驱动器,从而控制电机,而不用PLC等其它上位机 我是想用电机通过带轮连个电动缸,这样电机的正反转就可以实现电动缸的升降。请问能不能实现,该用速度控制模式吗,用ASDA-SOFT能不能实现

网友A:
用adsa_soft应该能实现

楼主:
没看到怎么控制运行都  难道用JOG?

引用 网友A:
用adsa_soft应该能实现

网友B:
你型号上问一下台达客服!有这种控制方式!

楼主:
现场服务还是什么服务呀  没看到合适的

引用 网友B:
你型号上问一下台达客服!有这种控制方式!

天。。。

网友(2018-06-10):
JOG也要手动啊

引用 楼主:
没看到怎么控制运行都  难道用JOG?回复内容:对: ...

网友C:
来学习一下 我最近也为这个事思考着

网友D:
走modbus通讯试试

网友E(2018-09-13):
进来学习,最近也是在忙这个事

网友F:
参考参考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