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助大神帮忙

楼主(2015-11-24):
森岛900变频器上电后无反应主板灯不亮面板不亮输入模块中间相对地125K对P230k和其余两相完全不同是否可以判断模块坏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A:
500v电压有没,用二极管档黑笔接p红笔分别接输入掸,看一下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模块不良的可能不大

网友A:
如果需要维修可以联系我13665711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