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cworksTM 使用技巧:如何创建根据位置统计的设备清单

楼主(2015-11-24):
背景介绍

在elecworks中可以使用位置对工程做空间的定义。例如设计两台配电柜,可以在工程中创建两个位置分别对应两台配电柜,这样柜内的设备在命名时就可以通过区分出不同的位置属性来判断所属的机柜了。而对于报表,如果也能够根据位置统计设备,是否更符合生产要求?自带的模板是根据制造商分表的,如何修改报表的模板实现根据位置统计哪?

操作过程

依次打开工程> 报表,找到“按制造商的物料清单”。

点击报表后,点击属性,打开属性对话框。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排序和中断”,在右下角的区域把中断的勾选择 com_loc_id。

接下来修改分段标题显示的内容。把“自动中断格式”前面的勾去掉,这时上面的标题格式会从灰色转变为白色,内容可更改。

点击右侧的“fx”,打开公式编辑器,切换到“变量和简单格式”,在下列变量中找到 loc_text,点击“添加简单格式”或双击变量,就可以将变量列在下方的内容中。

点击确定后关闭,在配置界面中点击应用。

完成模板后,对页面右击选择更新,或者删除报表后重新生成。

这样,报表就会根据新的模板分别统计不同位置的设备数据了。

总结优点

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实现:

  • 根据位置列出设备数据

  • 辅助生产做装配领料

网友A:
总结优点

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企业实现:

根据位置列出设备数据

辅助生产做装配领料

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