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的结构是什么 数字电位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11-24):
  数字电位器的产品优势大家已经了解了,那么数字电位器是如何实现自己的功能的呢?数字电位器的基本结构又是什么呢?跟着仪器仪表世界网的专家去了解一下数字电位器的工作原理。

  数字电位器一般由角度传感器电路、数据处理电路、信号转换电路组成。角度传感器电路是数字电位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角度变化量采集转换成随角度变化的模拟信号。

  数据处理电路是一种特殊的模/数转换电路,转换后的数字量代表0~360°的角度值。信号转换电路根据需要将角度值转换成模拟量(电压/电流)信号或串行数字信号输出。

  数字电位器一般带有总线接口,可通过单片机或逻辑电路进行编程。它适合构成各种可编程模拟器件,如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可编程滤波器、可编程线性稳压电源及音调/音量控制电路,真正实现了“把模拟器件放到总线上”(即单片机通过总线控制系统的模拟功能块)这一全新设计理念。

  由于数字电位器可代替机械式电位器,所以二者在原理上有相似之处。数字电位器属于集成化的三端可变电阻器件其等效电路。

  当数字电位器用作分压器时,其高端、低端、滑动端分别用VH、VL、VW表示;而用作可调电阻器时,分别用RH、RL和RW表示。

  数字电位器的数字控制部分包括加减计数器、译码电路、保存与恢复控制电路和不挥发存储器等4个数字电路模块。

  利用串入、并出的加/减计数器在输入脉冲和控制信号的控制下可实现加/减计数,计数器把累计的数据直接提供给译码电路控制开关阵列,同时也将数据传送给内部存储器保存。

  当外部计数脉冲信号停止或片选信号无效后,译码电路的输出端只有一个有效,于是只选择一个MOS管导通。

  数字电位器的工作原理及产品结构就给大家简单分析这些,大家一定要结合实际的应用来掌握这些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