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启动时有时自动翻转

楼主(2015-11-24):
永磁同步电机启动时有时自动反转

电机是中源永磁同步电机,变频台达VFB,接线都不变。运行命令-端子,频率-485、面板给定都试过,V/F控制,运行6HZ。5.5kw,这次启动是正传,停后,再启动可能就是反转,一切命令接线都不变。非常奇怪。

电机厂家技术认为不可能,变频技术服务也认为不可能,但确实就发生。

现在每次开车都有可能反转,好像随机。

请高手分析原因,并给出处理办法。

楼主:
好像其它人也碰到过这种现象,但一直没找到答案。

有知道或了解这方面信息的吗。

请别保守。

网友A:
感觉启动瞬间由于电压占空比低产生的反电动势大于正向电压就反转了,你给定频率大也有这样的现象吗